求教!!华硕点位图怎么能够看电阻型号和阻值?

楼主(2018-11-17):
各位老师,这个点位图中的pr8814的阻值是多少啊?

为什么p/n 看不出阻值多少啊?

网友:
115K的电阻吧

网友:
115k  1/16w

网友:
0402贴片,16分之1W,115K的电阻!!!

网友:
请问通用点位图那个软件可以看到阻值吗

网友(点评):
与软件无关。是部分点位图本身不含零件型号信息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第一次见这样的,以前还真不知道可以看电阻的阻值。谢谢楼主了

网友:
你那里信息上都有显示了,,。。。。。。。。。。

网友:
鼠标右击就出来了

网友:
请教一下,我查看华硕k550d(x750d)的主板点位图,上面没有显示那么多,就只有昵称不是型号,怎么办啊?

网友:
有的点位图,没有阻值,很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