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配置是干什么的啊?

楼主(2018-11-17):
关键不懂得地方就是插了3张gtx1060,插这么多显卡干什么呢?不知道这个配置是什么用途的

网友:
土豪家里有矿

网友A:
饼哥,饼哥,加我好友啊
饼哥,饼哥,这个主板没修。故障现象是循环跑码:B0-55-19
换了显卡,内存,故障依旧,然后还给顾客了,X99时序网校上有吗?

网友:
怕不是拿来挖比特币的:lol:lol

网友:
矿机啊。。。。估计是的。比特币都被挖没了

网友B:
这个看起来是个游戏机。不像挖矿的。挖矿的话,显卡还是少。得6张1066卡cpu配置太高了。矿机,赛扬的处理器就可以。内存也不需要这么多。我给客户配过几台矿机。

网友:
哪有用6800k挖矿的?挖矿最流行的就是g1820之类的四代赛扬,这就是个游戏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饼哥,饼哥,加我好友啊
饼哥,饼哥,这个主板没修。故障现象是循环跑码:B0-55-19
换了显卡,内存,故 ...

暂时还没有X99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暂时还没有X99时序。

饼哥,饼哥,好友请求,正在等待你的验证啊饼哥X99以下的时序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饼哥,好友请求,正在等待你的验证啊饼哥X99以下的时序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是个游戏机。不像挖矿的。挖矿的话,显卡还是少。得6张1066卡cpu配置太高了。矿机,赛 ...

矿机都给客户配过,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