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 不触发

楼主(2018-11-17):
4750g 不触发 3.5v正常 ec供电正常 lid 3.3 但是acin 2.6v不知道正常不 ec收到开机信号 不发btn 不知道为啥了 有遇到的吗
不触发

网友:
先来个三板斧 刷BIOS 加焊南桥

网友:
EC 换一个看看啊 3班服干过去

网友:
acin? 充电芯片的2脚???????是的话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话隔离保护就过不了

网友:
南桥trc电路有问题 加电了 还是不跑吗 刷bios还是不行 无集显供电

网友:
EC接到开机信号不触发,几个基本条件查下ACIN LID,然后EC的供电 复位 时钟 正常否? 刷BIOS?南桥上电模块供电 RTC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