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v-plus

楼主(2018-11-17):
b85m-v-plus 供电 全有PCI_E A11复位电压2.3V 时钟正常BIOS刷过不跑码

网友:
PCI-E  A11只有2.3V肯定不对,有点位

网友:
复位电压2.3V,这个电压低了,,,,,,,,,,,

网友:
华硕的h81和b85小板什么鬼毛病都有,我也有个有时钟有复位,什么供电都有,就是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