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9SPLUS 反复重启解决思路 超详细

楼主(2018-11-17):
机器都是先软后硬原则
软原则:刷机
刷特制固件
硬原则
1,加焊或重植8956和8952
以上多为电力不足导致,平时充电造成
2,PM8956周边大电感,示波器测其峰值
发热大容易坏造成虚焊,修复后最好更换导热垫
3,WIFI 芯片3680B 音频芯片 重植或更换
平时能感觉到,wifi信号不好或总掉线,声音破音,小等故障
4,小电源PM8004 加焊或更换周边电感用示波器测PWM
发热大,修复后加导热垫
5,以上都不见效果,重植字库和CPU 可用220度加焊CPU (修笔记本的都知道原理)
多为CPU虚焊,和笔记本的显卡和桥一样 加焊下用个把月或几天

网友:
有空试试,手里有两个都是这毛病,定了8004估计快到了

网友:
问个很弱的问题,这板子的开机测电流方法,能仔细说说吗

网友:
谢谢分享,国产机真心不好搞。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细致细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写的比较细致。对很多人都有用的

网友A:
换8004没效果的,换个是管用隔几天还是会返修的,遇到好几个了,8952也换过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8004没效果的,换个是管用隔几天还是会返修的,遇到好几个了,8952也换过没效果

挨个换,买的新IC 问题也很多    我修完都告诉客户  趁手机没问题赶紧卖   还能把修的钱赚回来,修之前都得说清楚,指不定什么时候还挂  没保  也没法保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写的很仔细哦 收藏一下方便下次使用

网友:
楼主用什么风枪吹的屏蔽罩 这么漂亮 座子一个都没糊

网友:
国产机真心不好搞。。。。。。。。。。。。。。

网友:
正在找主板和资料图纸。。谢谢了

网友:
安卓机器的高通方案、三星方案、华为方案、MTK方案等,希望迅维培训机构跟进出系统性教程,出远程教程才行。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先收藏了,,,,,,

网友:
不能根治,cpu跟字库我没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