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42T18GP屏暗

楼主(2018-11-17):
开机屏暗,测VGL -4.8V,VGH 27V,VGH_M 24.9V,断左侧屏线,则左半屏白屏,右半屏屏暗。断右侧屏线,则右半屏白屏,左半屏屏暗。是否是屏坏了?VGL电压-4.8V,正常吗

网友:
暗屏,你弄这个干啥,,,,,,,,,,,,,

网友A:
怎么个暗?是背光暗还是屏体暗?要判断清楚哦。是全屏暗还是局部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暗?是背光暗还是屏体暗?要判断清楚哦。是全屏暗还是局部暗/

背光正常,问题不是逻辑板就是屏了

网友:
补充一下,将两根屏线全断开,VGL -4.8V,  VGH 27V

网友B:
电压基本正常,测一下LVDS屏线的数据线电压有没有,还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不能确定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基本正常,测一下LVDS屏线的数据线电压有没有,还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不能确定是不是屏幕问题

有道理,有时间查下,谢谢。逻辑板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一般是灯坏的多吧的世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有时间查下,谢谢。逻辑板换过了,还是不行

两根上屏线,一根上屏线12组电压为1.12V,另一根上屏线12组电压均为1.17V,不知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