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 14217-1M待机0.04不触发

楼主(2018-11-17):
待机0.04A,感觉也不是很大的待机电流
先刷BIOS,自己下载,然后合成一下,故障依旧
测量全板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然后打算换EC
拆掉EC,发现待机为0.003A,EC是 NPCE285PA0DX,上次联想M50-80键盘失灵,买过一个带程序的,型号一样
换上去,故障还是依旧
测量待机芯片,1275C,线性3V,5V正常
待机3V为1A,待机5V为0
测量3V,5V对地值430  334,都正常
这个芯片和1225C一模一样,可以代用,脚位定义和51125一样
换上芯片还是故障依旧

搞到这里有点无语了,搬出在柜子里面吃灰的示波器,现在维修修的少了,呵呵
3V输出直接上升到3V之后缓慢变低为1V
5V输入直接上升缓慢上升到5V之后突然下降为0V

再次测量5V后端对地值正常430
有点无语
再次用示波器测量电感上管输出,3V 5V都正常输出一段时间,自举电压也都上升到了24V
有点无语了,没有短路,怎么会被拉低
再次观看5V输出电压
缓慢上升,突然下降,没有后极短路,自举电压正常,芯片也换了,只能是电容了,一个固态电容
用万用表测量,感觉正常
拆机换一个上去,电流电流变为0.003A,触发电流上升为0.3A

装机之后,以为没事了,但是开机选择启动项一直闪烁
进BIOS之后就不闪烁了,设置为非UFI之后
进入WIN7界面,需要选择WIN7,然后就能进系统,不用键盘控制按一下WIN7,闪烁一下之后,又重新开机
换回原来的EC,开机启动选择不闪烁了,选择WIN7系统选择界面,3秒之后自动进入,也不需要手按键盘了

不确定带程序的EC是否通用,也有可能是我这个EC有问题
没有14217-1M的图纸,参考DELL的一款电路图,EC和35V芯片都是一样的

 会员395207100鑫豆2025-8-27 22:00
 会员1215293100鑫豆2023-10-12 14:08
 会员590515100鑫豆2023-10-10 10:36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3147 版号13270-1.pdf

EC/待机芯片一致

网友:
待机电压滤波质量不好

网友:
待机电压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看完这个维修经过又学到很多知识呀。

网友:
不触发要刷BIOS吗?楼主修不触发的刷BIOS好了几个呢?我感觉极少修到BIOS问题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