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装屏反复重启,不装屏能开机

楼主(2018-11-17):
一台6S短路大电流测后MAIN主供电短路。短路修复后单板测试能开机装上屏反复重启?
请问这是马路出现问题

网友:
测下屏座子

网友:
显示触摸ic

网友:
测了座子正常

网友:
换屏再试试

网友:
外配已经排除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台6SP.一样故障.听说有组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6SP.一样故障.听说有组屏就行.

我的一台6一台6s。今天又排查了一下是电源表出问题了我的已经好了,你的再查查

网友:
查下C4002是不是导通了 通了就会装屏大电流 料板同位置拆一个换上

网友B:
查下C4002电容是不是导通了 OK记得反馈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C4002电容是不是导通了 OK记得反馈下哦

已经好了,是我的电源表出了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
马路没有问题,是公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反正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