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IFEBOOK A550换屏的问题

楼主(2018-11-17):
东芝LIFEBOOK A550的机器,原机的屏破了,但是能亮机,左下角的图像开机进系统的过程中,还有一点点变化。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机器是I5 CPU的集成显卡。客户反应,屏没有破之前,机器是能正常用的。

现在问题是,买了屏回来装上后,屏在开机后,背面和图像都没有。买了有几种屏都不行,包括原型号,通用型号的都不行。
不亮屏的时候,测屏的3.3V电压没有出来,屏供电的开启信号在开机后的一瞬间有,但是马上就关闭了。原机的屏,不会关。
试着直接把3.3V电压直接短接到屏供电,开机后,屏也是无图像,无背光。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把原型号的码片拆过去试试

网友:
问卖家呀,应该是屏型号不对。

网友: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希望楼主修好了讲一下

网友A:
这个排除法啊,第一步先试试原来的屏还能不能亮,看是不是拆装的时候扩大故障了。能亮就查查屏线和接口。不能亮就查主板了,edid出来没有啊,键盘灯能不能亮,还有主板到屏线接口的信号线 供电线 以及edid 的阻值啊,lcdvdd 和+3v 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换码片试试,机器换屏,有的需要换码片

网友:
用原来的屏幕正常的话就读麻片数据刷过去

网友B:
你确定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屏吗

网友:
把烂屏的24芯片程序写到新屏上面去就可以了

网友:
把烂屏的这个芯片换到新屏上面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一:读出原屏数据然后刷到新屏里。看看什么情况。
二:找一个接口一样牌子一样的碎屏但是能看一半图像的直接换码片。看看什么样。我习惯换码片,用电烙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屏吗

发来的屏上的型号是一样的,就不知道是不是重新贴上去的了,因为是新买的屏,卖家不同意换码片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除法啊,第一步先试试原来的屏还能不能亮,看是不是拆装的时候扩大故障了。能亮就查查屏线和接口。不 ...

反复试了,原来的屏始终都能亮。我也一直怀疑是码片的问题,因为都是买的新屏,卖家不同意,又不能换码片试。自己又没有合适的屏来试

网友C:
谢谢大家,有机会再换码片试了。客户把机器卖给我了。

网友:
用809F编程器,配合屏线把,旧屏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回新屏里面去,不就可以了,关键要有编程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有机会再换码片试了。客户把机器卖给我了。

这种老古董收来干嘛啊。。。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重新刷码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屏程序不对,,把码片对换一下应该就行啦

网友:
先把旧屏的码片和新屏对调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码片的问题了。

网友:
码片两个屏幕调换下

网友:
确定是屏问题的话,就换码片试试呗

网友:
40针可以刷麻片,你把坏屏信息刷到好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