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45板号DATE5DMB8F0没待机电流,公共点电压偏低

楼主(2018-11-17):
如题,广达代工的板子。待机电流为0。

什么原因?是因为PQ1有问题导致输出电压偏低,还是PQ1电压输出后被后面拉低了?对地有四百左右,没有头绪了

网友:
别沉啊,在线等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问题已完美解决。
pc3电容漏电导致电阻阻值不正常,从而导致分压不正常(正常值为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