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rev2.2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11-17):
机子到手不出cpu供电,开始走了点弯路,经查95836的9脚开启没电压VTT_PWRGD,而它经过了Q18,先上图
经检测Q18的2脚为5v高电平不对而他相连的事q19而q19的2脚为0v低电平,不对,正常应该为高电平,而2脚的VCCSA经过了u1,上图

而VCCSA经过了lLTM324,而VCCSA为高电平10脚电压必须大于9脚测10脚电压也为0v,想想应该可能分压,测量分压电阻没问题,把324换了也一样,后来把
两分压电阻也换了也一样,就走了这一段弯路,后查VSA_REF经过的地方,发现他经过了Q6,测量Q6发现2脚有5v电压,不对,在测相连的q7的2脚为高电平,但不导通,那就是q7有问题,换了解,。加分加分。上图

网友:
技嘉的通病。学习了多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