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D6770显卡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8-11-17):
偶捡到朋友扔掉的一块坏V星HD6770老显卡,故障不显示,且插上电脑死机。初步测量核心供电1.15V左右,但GDDR5显存供电只有0.6V,标准1.5V.拆上下两个MOS测量正常,电感输出阻值50欧也正常,看是PWM控制芯片问题了,型号是AWP8720A,比较偏门,找到一块华硕HD6770料板,上边是uP6101BU8,看两者PDF线路图区别不大,试下代换,开机显示正常了,也没见花屏

网友:
学习到了,问一下显核心测试点在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