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吹固态电容旁边的芯片或者MOS管,经常吹爆固态电容

楼主(2018-11-18):
这固态电容好无语,经常爆开。质量太差吗

网友:
固态电容最好用电焊铁。可以风枪低温配合

网友A:
大工程师都天天都能吹爆啊,厉害了,我是小白,没吹爆过,也没见过固态电容爆,只有在一次液晶电源板换电容的时候装反电容发生电容爆炸

网友:
用烙铁取元件,再加上辅助加热

网友:
工程师先生,是你的风枪温度和风力没有调好的缘故;温度再调高点,这样焊锡的熔解速度就能快些,就不至于把旁边的电容烧爆。不是电容的质量问题,是你的技术不怎么的。

网友:
小学徒用师傅的号偷偷来发贴了

网友:
参考一下吹的时候加一个隔热板呢......

网友:
固态电容都能吹爆,你这叫牛皮吹大了,一般正品的固态是不会爆的,假的才会爆

网友:
电解电容是可以吹爆的,好的固态电容最多只是微微有一点涨顶,不明显

网友:
请用旋转柔和风的风枪,或者用小口径的直风风枪但是要避开固态电容,这类电容不耐高温

网友B:
老哥多少度吹的啊。固态电容我从来没吹爆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多少度吹的啊。固态电容我从来没吹爆过

350°啊~~~~~~大家都多少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50°啊~~~~~~大家都多少度!!!

可能风枪不一样吧,我都是400多吹的。没爆过电容

网友:
我试过一次  像放鞭一样响  炸开了  还好碎片没弹到眼睛   看来还是不能长时间高温

网友D:
固态从来没有吹爆过,,吹爆了是不是很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师都天天都能吹爆啊,厉害了,我是小白,没吹爆过,也没见过固态电容爆,只有在一次液晶电源板换电容 ...

多大的电容爆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风枪不一样吧,我都是400多吹的。没爆过电容

有的不会 有的会,估计还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从来没有吹爆过,,吹爆了是不是很吓人

铁壳嘭的一声炸起来,里面一团,像卷纸,还特别臭,要通风才待得下去。

网友:
普通的小电容1000uf25v

网友:
用锡箔纸或高温胶隔一下吧,如果没带眼镜,吹爆了电容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