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510公共点

楼主(2018-11-18):
戴尔E5510公共点短路 插上电源4407A烫手 差点就是一个水泡。查询半天是最大的无极电容哈哈上图参考。亮机后发现屏幕2处大漏液、什么都不怕就怕客户赖人。唉

网友:
没办法 遇到这种人

网友A:
这个直接烧机可以烧出来的吧,直接烧机可以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烧机可以烧出来的吧,直接烧机可以烧出来

朋友,你们烧鸡的电压是多少,我新手求指教

网友B:
不开机的机器   拿到手要自己观察有没有外观有问题的   屏幕拿手电筒照照  当面说清最好不然要你赔

网友C:
这种过几个小时就会消失吧。手机的屏幕是会消失的

网友:
捡到钱了,修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的机器   拿到手要自己观察有没有外观有问题的   屏幕拿手电筒照照  当面说清最好 ...

还好客户拿走了,没懒人,开机进系统东西都在就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过几个小时就会消失吧。手机的屏幕是会消失的

漏夜不会消失会扩散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