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8 cpu拆下来变形,没法植锡

楼主(2018-11-18):
最近练习a8,拆了好几个了,用薄刀片平着插进去的,都是cpu中间不平整,凹下去的,网放不平,我用的快客2008  335度大风口吹的,普通的通用夹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跟夹具有关系吗?大神指点下

网友:
有一点点凹进去是正常的。不必担心。

网友:
你是CPU拆下来后分层导致变形吗?分层的时候温度不要开那么高,开个270,280的样子差不多了,因为CPU拆下来后,没有主板帮忙散热,热量全部是CPU承受的,再就是分层的时间不要太长,太长会容易变形,变形不是很厉害都可以用的,我拆下来分层的a8都会有点变形

网友:
手法很重要,去迅维网校的手工课程看看老师的操作吧

网友A:
多垫纸巾,然后植一半,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垫纸巾,然后植一半,这是正常现象

看着这么拱,能在主板上焊好吗

网友:
你安装的时时候先对着CPU中间吹个几秒CPU就会变平了,然后再转圈吹。

网友:
温度没有掌握好,我还是一样的,拆了两个没信心了!!

网友:
值锡的时候加热在慢慢按回去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值锡的时候可以按住值锡网两边,风枪加热后一般会变平

网友:
你是不是吹得时间太长了啊????????

网友:
放在一个平整的地方,风枪二百多度吹个十来二十秒就直了。CPU没那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