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r62 5V电压变2.8V 怎么修

楼主(2018-11-18):
daor62  5V电压变2.8V    怎么修   3.3V正常

网友:
5V的 反馈分压电阻不正常,量一下,然后换掉

网友:
待机芯片、电压取样、后级负载、,,,,,,,,,,,

网友:
有些是短路了

网友A:
这个电容是不是鼓包了?看着不正常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断开5伏负载,看5伏怎么变化,再确定是哪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不是鼓包了?看着不正常

看着像

网友:
这个电容首先就要更换了。查5V前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不是的有的电容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有的是待机芯片空焊了  加焊看看

网友:
断后极再看啊,这是电基本技能

网友:
电容好像裂开了

网友:
                 查反馈  滤波 这些

网友:
反馈分压电阻不正常,

网友:
另发现电池接口旁边的场管是不是碎了

网友:
5V 待机 芯片挂了  通病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不是鼓包了?感觉不正常

网友:
换芯片吧,这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