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二修华硕M5A78L-M LX

楼主(2018-11-18):
品牌:华硕型号:M5A78L-M LX
故障现象:自动通电跑EE 不过内存(依经验判断此板属于两个故障 一是自动通电 、二是没检测到内存)
维修过程:以以往经验跑EE是这个板子的通常毛病SPD烧断线  先看了一下内存旁边电容处果然断线  这个先不管 还是先修自动通电

自动通电无非是 PWBTN PSON 这两个信号影响 同行拿过来 已经把IO和822排阻都干掉了  我就不用考虑了   直接打PWBTN和PSON二极管值对地值 PWBTN值正常 PSON值偏低只有0.103 0.104
很明显 问题就在这里了 PSON值不正常导致自动通电  找来图纸 IO已经换过 就直接秒过 不用考虑  再查整个电路中就只有QCQ5一个值得怀疑的零件 二话不出 直接拆掉  再测值  完全OK 就是QCQ5的问题 直接找一个相同型号的换上 自动通电问题解决
然后再处理跑EE 把电容拆掉 接上线  通电测试 还是跑EE 直接量测SMBDATA  SMBCLK 内存118 238脚 电压3.3V正常  郁闷 !!!!!
还是测试一下二极管对地值 果然有问题118脚值只有0.300多  正常应该0.500多 偏低 又有哪里拉低了
继续找图子 该信号有接南桥  时钟芯片 102排阻 CPU供电芯片  102简单测量一下 排除掉102和南桥  剩下的就拆时钟和CPU供电芯片 最后是CPU供电芯片影响 ASP0903华硕主板一大把 找一个换上  测试值正常  开机 上内存 一切OK 到此维修结束
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在维修中很容易犯一个小错误 很多电压正常后就不去管对地值  这是一个致命错误   以此主板为例 。。。。其实日常维修中很多这样问题
此主板是客户刻意要维修,我才花点精力帮他 其实买个主板也不贵  但是我们做维修价值就再于把别人搞不定的东西搞定  把客户需要的东西修好

网友:
很久没发帖了  版主们都出来加加分 以资鼓励。。。。。。。。。。。。。。

网友A:
真没有起到CPU芯片也会拉低总线.学习了.又学到一大招.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厚呀,已给加满分。另外楼市是否有用示波器抓过内存SMBUS的波?如果两条线阻值不一样的话我才会怀疑,阻值偏低还真不会考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厚呀,已给加满分。另外楼市是否有用示波器抓过内存SMBUS的波?如果两条线阻值不一样的话我才会 ...

一般我们都不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没有起到CPU芯片也会拉低总线.学习了.又学到一大招.

有接信号的 肯定就会出问题  所以另可错杀也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