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是如如何将显示信号传到屏接口的

楼主(2018-11-18):
看了很多图纸显卡都没直接输出信号到屏接口,那显卡通过哪条路到屏接口呢?在所看到的资料、视频中都没这方面的教程,只有看坛里的大神来解答这个疑惑了

网友:
这图可能有问题,这图上桥通过SATA总线再到SATA接口,再通过LVDS接口再到屏接口,其实查图可知桥是直接输出信号到屏接口的,没有经过SATA接口

网友:
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简单的结构图,图不详细

网友:
显卡跟桥是共用LVDS线的,不并是桥单独一路,你实物中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图好像不完整,是双桥的图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 微信人员就不用纠结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