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80GM-D2H 挑CPU维修

楼主(2018-11-18):
      近来总遇到相似故障的主板,上次是H61主板挑电源盒,这次又遇到挑CPU的主板。只要挑就说明主板是可以能正常点亮的。那么就可以对比亮机和不亮机时候各组电压和信号来判断故障点。GA-880GM-D2H 版本3.1
                                                                       该主板触发后跑F5 去掉内存也是跑F5。测全板电压都出来了。开始以为是内存电路有问题于是,测内存的供电1.5V,VTT075,VDDSPD3.3v,总线电压3.3V ,都正常说明F5不是内存造成的,AMD主板CMOS电池没电和32.768晶振不良也会造成不跑码或跑乱码的现象,测电池电压3V正常,晶振波形也正常。上CPU假负载,测CPU PG,VTT,复位,PLL,CPU核心供电 全都正常。CPU 也发热说明时钟信号也正常,以往时钟信号不正常是无复位或不跑码,CPU升温也不正常。于是换了块CPU 居然跑码亮机了。原CPU型号是ADX640,亮机CPU是ADX605 。再换个ADX2400 又不跑码了。随后又换了几个ADX2500也不跑码!主板上有两个BIOS,ROM,对调一下位子还是不行。仔细观察发现能点亮的CPU型号是605,点不亮的都比它高些,会不会主板带不动参数高的CPU呀。
         造成主板带不动CPU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给CPU的时钟频率不对。一个是给CPU的电压不对。看了下时钟芯片是RTM880-792 .翻遍了料板也没找到该型号芯片。那就查下一个条件CPU供电吧。分别测量亮机CPU供电和不亮机CPU的供电,发现问题。就是CPU的供电始终都是1.0V,这个电压可以点亮低参数的605CPU。其它高参数的CPU点不亮。问题找到了。看图纸

                                                                        测CPU的VID电路。发现PWMVID2这个电压始终都是0.78v,换几个CPU都是这个值。显然问题就是这个电压不正常造成的。正常值不是1.5V,就是0V。不可能出现0.78v。更换DRN4排阻,PWMVID2电压回复到1.5V 这时CPU核心电压升到1.4v。

这时主板可以正常跑码亮机了                                   。

网友:
pwm vid是什么信号

网友:
师傅没有测量一下这个排阻两端电压吗?

网友:
跟CPU供电电压有关系 好像是6 7个高低信号组合来控制电源芯片发出合适的电压

网友:
相当于好板与坏板对照修了,这样修还方便点,,

网友:
好贴子,多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厉害厉害,谢谢分享,涨了不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