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冷机开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8-11-18):
冷机开上电0.2不亮风扇转黑屏,测量图中电感无电。多运行一会板子热了,或者拿风枪吹热开机跑0.9亮机,系统一切正常,一凉就又不行了。正常时测量那个电感有0.8

网友:
冷机0.2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查一下pg吧,你指出的电感是背光的,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