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DS2 修到头大

楼主(2018-11-18):
GA-h61-DS2。Rev3.0这个板子在刚进系统的时候USB不能使用。无法选择启动项。而且有时候关机变重启。很多师傅说是USBOC#信号。我一看后置USB接口旁果然有一个电阻已经腐蚀掉了。看图一看就是USBOC_R的上拉电阻。瞬间看到了春天啊。肯定就是它了。然后看图把两个电阻全拆掉。然后才发现两个电阻的焊盘已经掉了。这下从天堂掉下地狱的感觉你懂吗。我想反正这信号去南桥。我直接给他一个3.3V的高电平不就好了吗。于是搜图继续查,然后发现D8双二极管。发现前置USB检测电路也在这里面。干脆把D8的两个脚短接起来不就好了吗。接下来是让我崩溃。短接起来3.3v是有了可是故障现象不变啊。头好大,然后又去检查其他几个过流检测信号。OC3#OC5#OC6#全部都有高电平3.3V。这下晕死了。师傅们我该怎么办呢。指点一下好吗。原来电阻的焊盘腐蚀掉了。我直接短接到USB前置检测按道理说应该是可以的啊师傅们指点迷津啊

网友:
这应该不只是电信号

网友A:
我修的一个,电阻好好的,电压也正常。但就是不认网口下面那个usb,六角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一个,电阻好好的,电压也正常。但就是不认网口下面那个usb,六角换了也不行

进系统USB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天呐,一个小问题被你瞎折腾成这样,PIN掉了,直接那里刮开来接上线就得了,一边是5VDUAL过去的,一边接一个电阻再接地,非折腾成让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一个,电阻好好的,电压也正常。但就是不认网口下面那个usb,六角换了也不行

从背板量USB的引起,中间四个信号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那换一个接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