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p 大电流,短路维修

楼主(2018-11-18):
接一台iphone 6s p不开机,经检测系大电流,短路。拆机,主板无明显进水。外壳稍有变形。上电源,B+大电流短路。
测量电源IC附件电容有接地,如图。

一时无法确定短路地点。果断熏松香。

电压调至1.9v,将电流调至1.5A的位置。烧。。。(我的电源输出电流可调。因无短路保护,一直输出电压,所以只能调低输出电流。以免扩大故障)

大约30秒钟,铃声放大管出现异常。

拆掉铃声放大管U3800

上电,开机。。。。无大电流了。。屏幕显示正常。。

电流正常。

等待数秒,熟悉的画面出现。

从坏主板上拆下一个U3800,更换。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那几个短路电容和铃声放大相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