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D11T DA0HK6MB6G0 MBX-268 REV:G 集成显卡 各种奇葩掉电艰难维修

楼主(2018-11-18):
                                                                  直奔主题经测试故障:不稳定掉电,刚开始一上午才掉一次,温度正常。掉电再开半小时就掉,有时掉电再开上电流0.3A几掉,再开又正常,有点棘手。
思路:先拆机,看有没有进水腐蚀,重点查0.3A。因为故障不频繁,需裸板外接VGA测试,配合示波器
拆机发现二修机,BIOS和桥都有动过

运气好,经测试十几分钟后掉电,赶紧上示波器各电感抓,发现内存供电波形有点杂(花费不少时间才抓到)。
图纸打开查PU104基本条件供电,TOP,开启均正常。

换电容无果,上示波器发现+5V_S5_DSW开机5V降到2.6V,继续追查来源于PQ291

PQ291实物位置图

经查+5V_WAKE来源q30,应该正常

回到PQ291控制级DEEP_EN信号,发现+15V有一半电压成波形状,还以为测到时钟信号了{晕}
查来源来到Q37,看来问题已经接近尾声了。

经测试发现Q36的3脚和Q37的5/2脚断线,打值无穷大,飞线发现Q37也挂了

看图,断线位置在读卡器下面飞线换Q37解决,拷机两天未掉电。收钱。。,
因为掉电不频繁没来得及存波形图,望见谅。整整搞了一天,没生意,现在维修行业真不好做了
附上图纸和BIOS

网友:
牛逼,这种掉电个人感觉很不容易修。因为要等故障出现

网友:
楼主没有有示波器对比各个波形然后最终锁定内存供电呀。因为平时抓波比如总线管家什么的基本都会有点杂波的感觉,不太会怀疑

网友:
思路好清晰,广达的这种0.35V掉电多数是3V,5V的平转平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学习了 维修师傅确定不容易 谢谢分享

网友:
要是有波形图分享出来就更完美了!楼主威武!

网友:
楼主威武,这样的问题都修好了,佩服啊

网友:
楼主技术高潮

网友:
这个问题查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楼主厉害,有耐心又有技术

网友:
厉害,干净利落

网友:
牛逼啊。兄弟在哪里做维修啊。

网友:
厉害,学习了 维修师傅确定不容易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