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插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8-11-18):
这台机有2个电池,内置和外置,不管哪个插上去,隔几个小时就不能开机,插适配器也没用,拔掉电池立马可以开机,只插电池或者适配器也行,怎么弄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条件??????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不好修了啊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没图纸就不帮好搞。

网友:
一般隔离管软击穿

网友A:
这个重点查充电电路,这个应该电池也不能充电。两个单独用应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点查充电电路,这个应该电池也不能充电。两个单独用应该都可以。

不好意思,描述不完整,正常开机什么毛病都没,2个充电正常,插适配器也行,每次冷机后拔电池才会开机触发。应该修哪里,如果哪里有什么问题,不应该拔一次电池就可以啊,重新拔插电池用电池又可以用,一直用到没电都行,什么毛病啊

网友B:
我上次修的一个X250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查到一个分压电阻不行换了过后当时好了。后来又不行了最后把内置电池断了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修的一个X250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查到一个分压电阻不行换了过后当时好了。后来又不行了最后把内置电池 ...

奇怪得很,后来不要电池就这样用,修不了,怀疑桥问题,可以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看下充电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点查充电电路,这个应该电池也不能充电。两个单独用应该都可以。

非常肯定跟你说,一切正常,可以充放电。所以就卡在这里。

网友:
这种软性故障就难查了。。最怕 时好 时不好的机器

网友:
感觉电路还是有问题的,好好查查不开机时各个电压与信号状态,应该会有所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