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键盘乱码问题

楼主(2018-11-18):
   三星笔记本355V4X,客户描述乱码,外接正常,二话不说直接换键盘,怀具了,还是乱码,刷BIOS,换EC,仍然乱码,求助发现有大神说屏有可能引起键盘乱码,拆屏发现,客户确实换过屏,刷屏码片后,机器真的正常了,从业6 年了,第一次遇到换屏引起键盘乱码的。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是好了。

网友:
看来你很少遇到这款换屏的机器

网友:
老问题了

网友:
拆下来刷还是在线刷的呢?在线刷好像写保护了

网友:
从来没有碰到过换屏会引起乱码的笔记本

网友:
三星的机器换屏会出现键盘乱码

网友:
哈哈   我也遇见的

网友:
确实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的。一般三星的,THINKPAD上有。还有高端的DELL上也有。有的不刷,不亮

网友:
又学一招,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经常遇到啊    三星好多型号的换屏幕的要把原来的屏幕码片换到新换的屏幕上

网友:
三星机子修得少,这种问题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换屏不亮  亮度调不了 不显示的 遇到的不少,但是换屏键盘受影响的,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三星是有这种奇葩故障,换屏码片不对的话也会引起键盘乱码

网友:
这真的是不懂,有没有大神能解释

网友:
要么是没在迅维上过课的,要么是修得少的。

网友:
上星期遇到Dell打显卡驱动暗屏也是屏幕引起的,折腾了一个星期

网友:
算是大开眼界了。屏幕也会引起键盘乱码?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有了,只是你没遇到而已

网友:
这个是真的蹊跷

网友:
以前遇到过,最后没修好,也怀疑屏程序就是下不来程序

网友:
屏的麻片 引起键盘乱码 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在维修的道路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啊! 这个老早的问题了。

网友:
我维修那么久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幸好自己好了 ,要不然久亏             了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了     屏的码片不对

网友(2019-11-27):
前段时间时间换了一台戴尔机的屏幕,显卡驱动打上后重启就黑屏,就是机器挑屏引起的,后面换了张京东方的就好了,折腾了好久。

网友:
三星的屏幕有些确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

网友(2020-01-20):
请问换屏有的要把原来的坏屏上的码片换过来或者直接刷写,那仅仅换键盘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网友(2022-12-16):
是会有这种问题  之前遇到过  换了好几个键盘 还是一样 最后发现是屏

网友:
这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