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Z87X-UD3H 跑码3b或4F掉电重启循环

楼主(2018-11-18):
来了一块技嘉板子,一开始不跑码,刷了官网BIOS跑码了,每次跑码到3b或4f就掉电重启了,外设也没检查到问题,求助各位,无思路了,感觉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对了,各vin信号检测正常

网友A:
对的,就是BIOS没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BIOS没刷好

已经刷的是官网的BIOS,还是不行啊哥么

网友B:
官网BIOS是不能用的。要复制别人从正常板子上读出来的bin格式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BIOS是不能用的。要复制别人从正常板子上读出来的bin格式的BIOS。

技嘉台湾官网的可以直接刷

网友:
都没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