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341不触发

楼主(2018-11-18):
la-d341不触发    插充电器  主板接口那里   电压乱跳      公共点没有电压   怎么修

网友:
这个应该是超极本吧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我的也是不通电,3修机,万幸是我修好了

网友:
先查下有没短路,直接在主板接线不经接口试下

网友B:
瞎修呗,我刚开始修的时候也通电的时候用烙铁在上面使劲的刮,看到哪里冒火花基本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他娘的人才,冒火花都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是啊所以现在我就成人才了,起码秒你几条街应该不是吹的。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你看像是什么U

网友:
公共点大短路吗,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这明显短路了吧

网友:
接口乱跳,要么充电器问题,要么就是公共点短路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我的也是不通电,3修机,万幸是我修好了

niubi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修呗,我刚开始修的时候也通电的时候用烙铁在上面使劲的刮,看到哪里冒火花基本就找到故障点了。

卧槽,兄弟,你这是什么原理,,,冒火花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乱跳?隔离管后级有短路吧,都不测一下在来问???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啊。

网友:
这机子是YOGA S1公共点电压产生过程和苹果电路差不多,昨天刚修好一台。模仿苹果,但比苹果的电路设计和元件质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
没公共点还不好修,基本都是秒吧,实在搞不定,看看公共点是不是19v的了,就直接飞过来也行,大不了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