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REV1.01 开机诊断卡显示10

楼主(2018-11-18):
                                         主板型号:H81M-K
                                         主板故障: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有段时间客户来说电脑开机不显示,于是今天拿了过来,刚才开始以为是内存的直接把内存拔掉用酒精清洁了下金手指,再插回去还是老样子。只好把主板取出换台电源和内存问题依旧,这时上诊断卡显示10,用镊子不停的戳复位键排针,偶尔跑马19-21-36-62最后停留再62,再戳复位针又变回10。然后怀疑是不是不过内存,于是测量了238脚和118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3.3V,SPD供电3.3V正常,测量各个供电都有,再PCIE测量复位电压3.3V 测量时钟0.4V正常,没办法把BIOS刷了还是老样子。

                                          请问各位师傅接下检测哪里?

网友:
再测量IO的;两个系统总线的电压是多少?估计是这,这两个也是3.3V。

网友:
好像是IO的25.26.27脚忘了。

网友:
pcie复位是哪个脚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11脚..............................................

我查pcie定义,a11是pwrgd信号,还有个a9是测试复位,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复位

网友B:
内存总线电压有电压不一定代表一定正常,还有脉冲波形,南桥发出来的经过转换管,找到直连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总线电压有电压不一定代表一定正常,还有脉冲波形,南桥发出来的经过转换管,找到直连会有惊喜

没有示波器,我先按照您说的试试,在此感谢

网友(2018-12-20):
楼主搞定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华硕一般都和排阻有关,吧排阻换的实惠

网友(2019-03-19):
私聊我,教你秒杀。。。。。。。。。。。。。。。。。。。。。

网友(2019-05-12):
怎么样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