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60D-I7 , 大短路烧不出。。。

楼主(2018-11-18):
  神州战神K660D-I7 D1  ,  一通电大短路4.6A ,  量所有19V  +VIN 电容 阻值002短路。。  烧鸡调了4A  6V还烧不出来,摸了几次都没发烫的。。:dizzy:
    已经拆了20多颗电容, 还是一样。。。

    有没有修过的这个型号大短路 告知下通病啊,  在哪一处呢???    已经拆晕了。。。 :dizzy::dizzy:
    谁说这种故障捡钱的, 出来指导下呀。。。!!XIEXIE!!

网友:
烧鸡还有其他方法吗???   明明短路了。 一直没那里发烫!!!!!!!!11

网友A:
那就是板层间直接短路了。。如果短路点没有一点电阻值是不会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板层间直接短路了。。如果短路点没有一点电阻值是不会发热的。。。

应该不是板层的。。 上次有个也是这样状况, 烧不出, 没发烫。。 但是看了一个帖子。 拆了那个电容就好。。。。

网友B:
mos管下面的板层间短路是烧不出来的,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流4a电压不会超1v的(看你的电源线内阻),按你说的4a/6v短路部分起码应该有十几W的热功耗,不可能不发热的,建议加大烧鸡电流长时间烧鸡+细心观察

现在讲技术的贴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下面的板层间短路是烧不出来的,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流4a电压不会超1v的(看你的电源线内阻),按你 ...

烧了3.4 分钟一样,没发烫,很凉快。。。

之前有个板子也是这样。。  最后也是拆个电容好的。。。   烧不出来。。去拆太多了。。。。晕死

网友:
顶一个啊。。。。。。。。。
   真得只有慢慢一个慢慢拆吗。。。。。

网友:
不要接反了喔,呵呵,我倒是没碰到过如些大断却烧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