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维修

楼主(2018-11-18):
客户送修服务器主板一块,故障现像是自动上电,不亮。 但有时关机之后,再开机还能亮。   于是上电,测供电,时钟,复位。 各路信号竟然都没问题,于是换了个IO,好了。

网友A:
不知所以言,为什么要换个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以言,为什么要换个IO

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网友:
也不是运气。首先自动上电。基本上就是IO。

网友:
运气好呀,顶一下。。。。。。。

网友:
技嘉还有服务器主板,这是开眼界了

网友:
这板子好像是双路X79吧 挺牛逼 7条PC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