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还没修好

楼主(2018-11-18):
开机风扇转,键盘大小写切换灯正常,就是没显示,今天收到编程器把4个烧录芯片都重刷了,还是没显示,背光板已经确认是好的,没有头绪了,请有修过这机的大师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灯管,高压,显卡之类的都会的哦,看看高压开启有没有了

网友B:
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高压,显卡之类的都会的哦,看看高压开启有没有了

背光板的en脚强加高电平,背光是能点亮的,现在就是显卡没信号出,电源正常,BIOS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加一下

现在就是显卡输出的问题,用示波器测得VGA模拟信号有,LVDS信号没有,但这一体机没有外接接口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下

网友:
没有BGA拆焊台,有恒温风枪,可以吗?不熟练,用多少温度?

网友:
没用风枪加过,估计不行,热风不均匀,温度太高显卡受不了,

网友:
也可加我V15510388820交流

网友:
我遇到过联想的   用热风枪吹显卡核心 350度 5档,吹大概40-50秒左右吧

网友:
楼主这么厉害,没看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