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lol 雷神发怒花屏了

楼主(2018-11-18):
型号:雷神 G150T版号:6-71-w3s50-d02a
故障:花屏

这是第一次拿过来的时候的花屏图片
拆机测试所有电压正常,上电到1.3--1.4掉电到1.2----0.07然后反复。

怀疑显卡问题,在迅维上面有说显存的,全部加焊,(拨动)还是一样的故障
实在没辙,除胶上BGA,烤显卡(能拨动),冷却,测组织没短路,上电 上到1.4---1.8--2.0不掉电了,接屏再测试,久违的logo出来你了。
测试一部电影的时间没问题,客户打电话过来急着催。看测试一两小时没问题装好给客户。
-------------------重点来了-----------------
客户拿回家用了一晚上没问题,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早上开机用还是花屏花屏花屏
送过来,继续搞显存,总共四颗,搞了两颗(重新植球)
装好,测试  ,半个小时后又花屏了

继续拆机,还剩下两颗也植球后上电测试
现在还在测试中。。。。。。
PS:求解,到底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我断开显卡供电,直接和原来一样掉电。看样子不能只用集显
第一次修好后,我把他独显卸载了,设备管理器也禁用了。还是花屏。让我怀疑到底是不是显卡,但是的确是我加焊显卡(显存植球)才好的(暂时好的)。
大冷天的有没有大神出来,讨论讨论!!!
2018年11月25号:👌是显存问题,客户拿回去了一个星期使用正常。

网友:
一楼给自己,安慰下自己,大冷天的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其实是CPU坏或者是CPU的供电有问题,因为这机子CPU好热的温度特别高。我手上一台开机好卡,在系统下显存只显示900M不用独显就正常。我重植了四个显存,没有反应,加焊显卡客户也是用了几天就返回来了,最后定了两片显卡换上会出同样的很卡,然后还会蓝屏。用旧显卡植球上去也一样会蓝屏,很奇怪。机子主板太差了。主板上的大部分小6脚的复合MOS都换过还是会很卡,有时候蓝屏,桥是换的新的。机子快一年了还丢在店里,不想看它了,蓝天的板子太差子,显卡换了三片就掉漆漏铜得厉害。用独显很正常。

网友:
另外别去买这个。型号的显卡,网上买来的好坑,不如旧的拆机的,还贵得死,那时候是300元一块芯片。这机子都亏老了去了。

网友:
显卡供电的问题吧,量一下转换电压对了没有

网友:
估计供电带不起,不稳定

网友:
现在双显卡的机器开机就花屏很少是独显引起的,一般情况是先用集显,在跑3D的时候才会启动独显,如果正常使用不花屏跑3D才花屏或者蓝屏,这种一般都是独显引起的,你这种情况可以先试试改集显会不会花屏,如果用集显还是花屏的话,有可能是某个供电有问题或者CPU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和硬盘。。。。。

网友:
内存芯片有问题也会导致花屏的出现

网友:
内存,内存,不可忽视

网友:
直接干CPU

网友:
集显花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是显存导致,换了显存。一台是换了CPU 解决问题。

网友:
很明显你加热时候 某个其它原件也受热 好了一下!你查下供电IC  有没有轻微的电压跳变!或者保护隔离 是不是完全导通了 别是流过来的电流 电压值其实没达标

网友:
CPU 内存都换了试试吧!现在的机器各种花样

网友:
一看就是CPU啦

网友:
禁用独显还是花屏的话,那可能是集显问题,建议换个U试试

网友:
一看就是cpu坏了 ……………………

网友:
实是CPU坏或者是CPU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A:
显存吗,这样的花
聆听馨世界
搞了显存,没全装测试了两天。没花。装机再测试,看看
详情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吗,这样的花
搞了显存,没全装测试了两天。没花。装机再测试,看看

网友:
如果显卡都禁用了还是这样,我感觉应该考虑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不好修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