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这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8-11-18):
屏幕总成上方屏幕驱动位置有白色的,透明的软胶,是做什么用的?重要吗?手指位置交已经被钢丝弄掉了

网友A:
导电银胶。防止静电的,掉了也没事

网友:
掉了会不会乱跳

网友:
掉了会好象要闪屏吧,充下电就没事了,也可以重新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电银胶。防止静电的,掉了也没事

谢谢

网友(2018-12-18):
导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