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7寸延迟开机问题修复

楼主(2018-11-18):
创维47寸,每次开机都要等好几十分才能亮,把主板上这个位置黄色电容有点鼓,全部换掉好了

网友:
黄色电容,有点鼓起,拆下来量果然是失效了

网友:
DC转DC的滤波电容。好,七八百块钱又到手了。

网友:
一般接到显示器或电视机,通电要点时间才能正常显示的,我都直接换电容的,有示波器就快速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