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bond 的bios芯片为什么都只能刷一次,刷第二次就报错。

楼主(2018-11-18):
遇到好几次了,winbond的芯片刷第一次正常,再刷就报这个错误。其他厂家的芯片没这个问题,机器是希尔特600p.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按照正常来说,芯片没问题,不会刷第一遍可以,刷第二遍报错啊,要么芯片本身问题,要么芯片没接触好。

网友B:
809f用户路过,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C:
500P的个个这种报错,但数据能用,已经习惯了

网友D:
没有遇到过,那么久了,只有刷不的,没有说刷了一次就不能第二次刷不到。

网友E:
500p扔了1年了,现在就是个渣渣,一点都不好用,还不更新

网友F:
希尔特  垃圾      不如 两百多的  RT809

网友G:
试试淘宝10块钱的土豪金CH341. 以前有个同行,用上千元的编程器 刷不进去,到我这里,10块钱的土豪金神奇搞定!

网友H:
一般芯片自身没问题,编程器没问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I:
你的编程器有问题  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J:
正常现象,我以前用过一个,刷BIOS肯定校验报错,不管第几次,不管芯片好坏,习惯就好,目前已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正常来说,芯片没问题,不会刷第一遍可以,刷第二遍报错啊,要么芯片本身问题,要么芯片没接触好。

遇到5-6次了,第一篇能刷,第二遍不行了。芯片接触不好会报接触不良。又是还会识别成别的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f用户路过,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看来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P的个个这种报错,但数据能用,已经习惯了

报错我好像还真没上机试过,明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遇到过,那么久了,只有刷不的,没有说刷了一次就不能第二次刷不到。

我这段时间遇到好多次了,希尔特电话也打过,没有个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p扔了1年了,现在就是个渣渣,一点都不好用,还不更新

不舍得换。上面朋友说报错数据能用,明天上机实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希尔特  垃圾      不如 两百多的  RT809

以前用用还好,就这段时间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试淘宝10块钱的土豪金CH341. 以前有个同行,用上千元的编程器 刷不进去,到我这里,10块钱的土豪金神 ...

多备几个厂家的不同型号机器,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芯片自身没问题,编程器没问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明天排查看看,现在不好确定。明天多少几个芯片试试。编程器借个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编程器有问题  不是芯片的问题

谢谢,以前很稳定。现在想起好像是换过适配器后出现的这种情况。明天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常现象,我以前用过一个,刷BIOS肯定校验报错,不管第几次,不管芯片好坏,习惯就好,目前已换

报错数据能用吗?

网友:
刷一次没问题,刷第二次报错,应该是芯片出问题了吧.我一般碰到这种都是直接更换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