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C-471G开机电流0.1几掉电维修

楼主(2018-11-19):
同行拿来的ACER放了有二天了,现在电脑生意越来越差,激情也越来越少,拖到今晚才修,开机上电 0.1几马上就掉了,缺少电压,拆机基地下图纸,裸板测试二极电压5V转5V 3V转换3V PQ59 PQ17果然都没有电压,测试控制级4脚MAIND 为0  追踪到PQ23 2脚有9V 导致PQ23导通对地了所以MAIND为O,追查PQ19 2脚MAINON为0,MAINON查到是由EC82脚发出   测量82脚有3.3V  看来是断线了,飞线至PQ19 第二脚,此机修复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宏基 ACER DAZQSAMB6F1.pdf

网友:
分析到位,速度维修!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主板难道进过水吗?怎么会断线呢?

网友:
这速度 ,老师傅就是牛批

网友:
这分析思路真快。厉害。

网友:
按时序来修,一切都是浮云。现在维修电脑的生意是很差了。修手机的人倒是不错。

网友:
你这速度难怪你耍得好,不是生意不好吧,是你修得太快,哈哈

网友:
不是生意不好吧,是你修得太快,哈哈

网友:
广达的这信出问题的算是比较多的了。

网友:
维修思路 很清晰   修这么快  确实是没激情

网友:
主要是楼主技术到位修的太快,所以才说生意不好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1M的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A:
看不懂   谁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谁解释下……………………

vin19V通过pr143和142两电阻分压,控制3V 5V 0.75V等所有电压。两分压电阻坏会导致除19V所有电压都没有。后面任意一个mos管坏,会导致对应电压没有,我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