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可以装xp系统的主板都有哪些?

楼主(2018-11-19):
最近遇到个问题,必须使用xp系统,主板还得带pic插槽,现在新的主板有哪些可以装xp系统?

网友:
新主板都用不了xp系统,建议用H61或者b75主板,cpu用旧的,板子有全新的

网友:
老主板都可以装的,废品收购站很好找...

网友A:
大部分都可以装XP的,比如 H61,H81,110等等都可以装XP的。

网友:
原生pci从6系就没了,都是用ic桥接的,想要效果好,用h5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可以装XP的,比如 H61,H81,110等等都可以装XP的。

谢谢!网上买了块B75的板子,可以装xp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