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660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11-19):
故障是进系统提示已接通电源,未充电。客户买了新电池一样,可放电。
开机进bios,电池电源一项,电源未正确识别。
秉着金钱至上的原则,直接发了几个ds2502-240w的戴尔电源芯片功率识别芯片回来,1脚接地,2脚接到识别引脚,为了防止客户以后换电源导致再不充电,直接把主板接口到电源接口到识别线断了。

网友:
改电源头吗

网友:
这个不错  收藏了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改是改什么?

网友:
这个是改主板里面的接口吗?里面有这么大的位置能放的进去吗?

网友:
这个以后就可以使用非原装适配器了

网友:
dell的psid,应该可以用分压电阻取代吧,都不用买芯片。苹果的是波形,一般飞线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