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MCP65 V6.0 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8-11-19):
型号:昂达NF520/MCP65 V6.0
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客人说,他也玩烙铁的:

开始检修,能触发风扇转,直接搓PCI-A15脚,0V,果然无复位。
接着测量复位开关,各大供电均正常。
继续下去就是PWOK信号了,此板NVIDIA芯片组,关键点是找到HT_VLD。
HT_VLD一般由总线供电电压经过转换而得来的,找到总线供电,一边跑线,一边搓:

Q8,D极1.8V不对,正常应该3.3V左右,量R307一端3.3V,一端1.8V,分别拆下检测正常,所以,一定是后级拉低了。一边跑线,一边搓,来到这里,看到一个类似VGA口旁的那种五角保护管。

拆之。
(这个丝印为7Z08H,不知道是不是保护管,觉得有可能也是一些门电路,懂得的大神出来科普下,感谢!)

不想那么多,拆掉,上电,哗哗滴跑码亮机了

网友A:
我是那个客人,自己折腾不好就放弃了,nf520也太老了

网友:
那个芯片可能就是VGA几路信号的保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那个客人,自己折腾不好就放弃了,nf520也太老了

哈哈哈,让我想想,不可能是你的。

网友B:
五脚门电路芯片,1和2脚同时高电位时4脚输出高电位,3脚接地5脚3.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五脚门电路芯片,1和2脚同时高电位时4脚输出高电位,3脚接地5脚3.3

没找到同型号的,就没装,也没有图纸,不知道管什么用的,会有影响不?
请教,您知道这个做什么用的不?
知道的,感激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同型号的,就没装,也没有图纸,不知道管什么用的,会有影响不?
请教,您知道这个做什么用的不? ...

应该是控制上电时序的,没有输出高电平要不就是芯片坏了,要不就是上一级信号没到位,这个要现场量一下才好判断,拆了不装能点亮无非就是这个时序的早晚不是很重要,可能在一些杂牌电源功率不够时有点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制上电时序的,没有输出高电平要不就是芯片坏了,要不就是上一级信号没到位,这个要现场量一下才 ...

这个管在PCIE X1和PCIE X16接口的中间,会不会是控制显卡的??

网友D:
加分才是硬道理  呵呵 给加点分吧 兄弟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给你点赞!

网友:
520连am3都点不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才是硬道理  呵呵 给加点分吧 兄弟

敢问兄台,你的道理,硬在哪儿了?哈哈哈

网友E:
给你加点分吧!这个板太老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懒得去弄。实在是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加点分吧!这个板太老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懒得去弄。实在是太老了

感谢!
客人有需要,我们就要给服务,哈哈哈。。。

网友:
楼主描述简单细致,pg信号查找深入浅出,面对无图纸也能跑线解决,实在是我辈之楷模我猜那5脚芯片是门电路,门电路的故障我是没有碰到过啦,小白一枚路过

网友:
你搓的功夫不是一般的牛逼,这般我宣布放弃

网友:
这板子真够老的了,没图纸能修好也很是幸运。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搞,这板子不值钱了,搓的功夫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