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KV-ES38M90显像管电视机不开机

楼主(2018-11-19):
索尼KV-ES38M90显像管电视机,通电后指示灯红色闪烁,按机顶的待机按键后指示灯变为绿色,喇叭出现"沙沙"的噪音(应该是机器的输入状态在TV的状态,电视机无RF输入信号出现的噪音),屏幕无光栅,约一秒后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电视机关机,指示灯熄灭。
    拆机检查,电源输出的138伏正常,行管Q6807的C极在绿灯亮的时候有138伏,但是听不到高压启动的声音,继电器动作后为0伏,查行推动供电正常,用指针表的交流电压档测行推动变压器初级,一瞬间有电压,指示灯熄灭后为0伏。初步判断是那里保护了,没有图纸不好下手,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今天有空又查了下这台机,特意观察了电源指示灯的工作状态,通电后红色指示灯常亮,按待机/开机按键后指示灯变成绿色慢闪4次,然后又变成红色快闪6次,之后继电器动作,指示灯熄灭。开机瞬间用数字表的频率档测行推动管的基极有31.6KHZ占空比为53%的信号,说明行频已经过来了,再测高压包次级输出的各路电压,视放供电为182伏,场输出STV9379供电为14.5伏和负16.5伏,灯丝电压为整流稳压后的直流6.3伏,ABL脚为6.6伏,测场输出到偏转(摘板维修的)瞬间有15伏左右的交流电压,这些测量值看起来像是正常的。最后用指针表测了一下总线的SDA  SCL电压,发现这2路电压都是在开机后在2伏左右停留片刻,然后跳到5伏左右停留片刻,再降到4伏左右在摆动,直到继电器动作指示灯熄灭,总线电压才变为零伏。
     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电视机已修好,问题没有想象中复杂,故障的根本原因应该就是场输出虚焊引起保护,把板上有虚焊的地方都焊一次, 装上去,通电一切正常。这次由于是拆板回来维修,在没有接偏转线圈和显像管等负载的情况下试机,是不行的,因为索尼的机器保护电路比较完善,对行场等电路都会进行检测,当检测到电路工作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启动保护。

网友A:
呵呵 这么老了            有必要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么老了            有必要修吗

有人喜欢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图像不逊现在的液晶电视

网友:
对于这种老电视就是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