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551 微短

楼主(2018-11-19):
接上可调之后0.056,主板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感觉有地方短路保护了。拆机之后,测3.3 5v待机正常,就是板子滴答滴答的响。然后掉过保护,直接接电。待机0.004    3.3 5v没了。测待机芯片16脚供电正常。看见边上有两个滤波电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换了两个。结果。。。。。装机收钱。没啥技术含量。瞎蒙的

网友A:
是短路吗?短路这电流很小啊!不是应该大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短路吗?短路这电流很小啊!不是应该大电流吗?

微短的,没有大电流。一般这种没有大短好修,楼主碰上了,运气可以

网友:
      这种用示波器最直观       滤波不良

网友:
是电容质量不好,,滤波会很差。,,,,,,,,,

网友:
这贴片电容耐压够不够哦,待机这边的耐压好像是6.3V。

网友:
原来是不是固态的电解电容,这种容易坏,换贴片的稳定

网友:
3/5V滤波电容换过好几个了,每次待机问题没思绪都换一个

网友:
                    这故障还是好搞。

网友:
前几天刚好遇到一台 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运气不错  3  5V滤波电容问题  我好多换了这个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