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手机进水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19):
iPhone 6s Plus手机进水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刘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6s Plus手机进水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二修机

iPhone 6s Plus手机进水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苹果6SPlus客户描述游乐场漂流导致手机进水。首先拆机整板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上家做过清洗,扳没有发现进水痕迹,开机恢复模式。

iPhone 6s Plus手机进水故障维修 图2

  退出恢复模式,无法正常开机,刷机报错9。

iPhone 6s Plus手机进水故障维修 图3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逻辑码片碎了一小点。

iPhone 6s Plus手机进水故障维修 图4

  更换逻辑码片。

iPhone 6s Plus手机进水故障维修 图5

  刷机可以刷过。

iPhone 6s Plus手机进水故障维修 图5

  开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手机进水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深圳旗舰店刘工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6s Plus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草 碎那么一点都不行啊草 碎那么一点都不行啊草 碎那么一点都不行啊

网友A:
逻辑码片可以随意更换吗?

网友B:
我也是疑问啊,逻辑吗片可以随便更换啊?

网友:
基带码片不能随便换逻码片可以

网友C:
上一个维修师傅看到这里是会什么表情啊

网友:
逻辑碼片可以随便换,不是吧

网友:
刘工挺细心的,逻辑码片这么点碎了都发现了!

网友:
逻辑码片是可以更换的的 更换后要刷机

网友:
这个逻辑码片,要先读出保存,再写入新码片吗,要动硬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一个维修师傅看到这里是会什么表情啊

应该是脸都绿了

网友:
逻辑码片 这么点损坏,一般我都认为是好的。 不会去换

网友:
这个码片碎一点根本就没问题的

网友:
显微镜的这张图倒是真的碎了

网友:
也许不绿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逻辑码片可以随意更换吗?

可以的  换后必须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换后必须刷机

好的,谢谢

网友:
又学了一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疑问啊,逻辑吗片可以随便更换啊?

逻辑马片和基带码片都可以换,前提是里面的数据得提前备份出来,还原到新芯片,这里的逻辑码片坏掉了,换了后,得从新刷机,资料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