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 14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8-11-19):
好久没发帖了,刚修了个比较有意思的,分享一下,顺便蹭点分

机型
HP Pavilion 14-al165TX
板号:DAG31AMB6D0
7代的机器算是比较新了,此板图纸点位都有,有的搞。
故障描述:进液腐蚀,客户描述不充电。结果拆装过后又出现掉电现象,且不能显示。
(哎,进水机就是坑,还好不是我搞的)

接到机器后,拆出主板,仔细检测,确认故障为:插内存后掉电

主板腐蚀处为5v供电芯片SY8208C    以及充电接口附近的元件.  其他地方都是好的

图片是处理过后,之前的没有拍。

插内存后会掉电(刚过内存就掉了),不插就不会掉。按照常规思路,刷下bios就好了

不过进水的么,应该不能按常理出牌。

处理完腐蚀的地方,换了全新的8208C,确认没啥问题。再次通电试了试,嗯哼,果然没这么简单。

刷下bios试试,刷刷更健康。以前存了个原厂的,不知到好坏,试试看。。。。呵呵,还是一个样。

继续苦逼的维修之旅,  示波器双通道走起。  没有记录波形,大家凭空臆想吧。
RSMRST# vs SUSC#
RSMRST#先掉了。   我表示怀疑。。。

继续:
RSMRST#  vs HWPG#
HWPG#先掉了
这下有点清楚了,看来是hwpg出问题,引发rsmrst#掉电,然后SUSC#被动掉电。

继续:
HWPG#  vs  VCCSA
hwpg#先掉

呵呵,没想到又是hwpg的问题。剩下的就好办了,拆呗。
此板没有大与门,基本都是靠0Ω电阻把pg信号连一起。

上几张图,大致看看

这些锡点都是动过手术刀的0Ω电阻,大概不到10个,还好。

结果呢?都干完了,还没找出真凶。尼玛,坑爹呀

不行,出去点支烟,冷静一下。

刚过内存就掉电,折腾这么久,显然不是什么供电方面的问题了。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
bios? 声卡,网卡,读卡器,ec,显卡。。。。进水机,一切皆有可能。

还是先从bios先手,从官网下了bios,解压后发现居然有6个版本。无语了

我的是08213的版本,赶紧合了bios,再试试。
结果,还是一个吊样。

继续

声卡

拔掉内存测了下芯片各组供电,还有阻值,没毛病。
直接拆掉。

再次上电测试,ok,不掉了,但是也没有显示。 不管那么多,先定芯片补上再说。

换上全新的声卡芯片,再次开机测试。嗯,又掉了, 我擦。

继续测,芯片各组供电之前测过,没问题。看看其他脚位,一番xxoo后,发现故障点

L_SPK+ 短路

断开小电感,后级短路,断开小电容,还短路,看来接口有问题,

这个实在太难拍了,图片不是很清楚。 接口里面针脚偏斜,碰到了旁边的接地针脚。

这才是始作俑者

用镊子挑正偏斜针脚。再次通电,果然不掉电了.

但是没亮机。。。。(心中一万个草泥马飞奔而过

难道,声卡芯片又烧了???,再换一个上去,还是一个吊样。

还原bios试试,哎,说多了都是泪,bios芯片挂了,2脚死活接触不良,芯片不识别了。我日

芯片型号:MAX 25L6473F
找半天没有,随便搞了个8m的上去,结果,连CPU电压都不出了。

otp?如果真是这种那就玩完了。定了2芯片再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了

芯片回来型号错差一位:25l6473E不是73f,无所谓,反正也没报什么希望。
刷回备份bios,再次上电,嗯,亮机了。赶紧插上电池,变红灯,可以正常充电。

来张亮机图:

网友:
怎么多出来这么多图片???????

网友:
一波三折,没想到是针脚歪了踫到地了。

网友A:
事实证明,只有人为故障最为致命啊

网友B:
非常隐蔽的人为故障,xxxxxxxxx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只有人为故障最为致命啊

这种还算好的,进水的修着修着故障变了,那才叫蛋疼。尤其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输出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隐蔽的人为故障,xxxxxxxxxxxxx

这个回复很建设性意义。:

补空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还确实不好修的。。。。。。

网友:
靠,都没人加分么,我的命好苦

网友:
手机的不然肯定给你加分,心疼你一秒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很有心

网友:
这种能修好是要下点功夫的

网友C:
这种问题很难修 没有一点经验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哈哈哈 太奇葩了

网友D:
楼主的技术的确是厉害  不过这钱挣的  的确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技术的确是厉害  不过这钱挣的  的确是不容易

没办法,冬季了,没什么机器修了

网友:
打死也想不到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很难修 没有一点经验是修不出来的

说多了都是泪,/捂脸..............

网友E:
接口针脚歪了真是没想到,不过好在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口针脚歪了真是没想到,不过好在修好了。

哈哈,打死都想不到吧。谢谢加分

网友F:
佩服楼主,修这样的板要收多少钱吗,不要说修,谢谢贴都花不少时间了,看都看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佩服楼主,修这样的板要收多少钱吗,不要说修,谢谢贴都花不少时间了,看都看了半天

前前后后折腾了有一周,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G:
小白表示看不懂,不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白表示看不懂,不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点个赞。

点赞不如加分,见多了就能看懂了

网友H: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请教个问题:
1.为什么声卡输出脚对地后会引起掉电?是拉低了哪个信号以致hwpg变低?
2.过内存后掉电,声卡芯片在上电时序中是在哪一步或者说前一步后一步是什么?
望楼主或论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请教个问题:
1.为什么声卡输出脚对地后会引起掉电?是拉低了哪个信号以致hwpg变低 ...

看来这位道友认真看帖了,那我说下个人理解:

1.保护性掉电。 应该是拉低其供电从而导致hwpg掉电。更具体的就需要芯片的数据手册分析了,声卡有多组供电,究竟哪一组是为spk模块供电的,不太好说。
2.声卡启动(也就是复位)一般是在过内存之后。 软启动,别和上电混为一谈,只有大概的顺序,没那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这位道友认真看帖了,那我说下个人理解:

1.保护性掉电。 应该是拉低其供电从而导致hwpg掉电。更 ...

多谢指教

网友J:
就问你气不气啊    哈哈   人为故障  最为致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问你气不气啊    哈哈   人为故障  最为致命

哎,我能肿么办?郁闷到吐血

网友K: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在宏基的机器上遇到过,最初故障是不通电,修好后裸板测试没问题,装机发现通电掉电,最后一个配件一个配件排除才发现喇叭接口短接造成。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么好搞要么搞死人,要有耐心才行。

网友L:
楼主真是厉害  技高一筹 细心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在宏基的机器上遇到过,最初故障是不通电,修好后裸板测试没问题,装机发现通电掉电,最后 ...

裸板没问题,还算是比较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真是厉害  技高一筹 细心  长知识了

太客气了,主要是没什么机器了。闲的蛋疼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

网友:
声卡输出短路会出现这种问题 想不到

网友M:
这个针脚应该是插排线的时候弄歪的吧,暴力了
mofe
嗯,是有点暴力,还好不是我干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针脚应该是插排线的时候弄歪的吧,暴力了
嗯,是有点暴力,还好不是我干的

网友:
动过手脚的最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