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开机掉电,不自动重启

楼主(2018-11-19):
GA-B85M-D3V  2.1,开机掉电,不自动重启,每次掉电后都可以触发,没有CPU供电,cpu供电开启信号闪一下,CPU_VTT_OR 电压没有,不知道这个电压出自哪里有修到的大师教我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还是跟H61通病一样  IO检测那边出现了问题

网友:
前面的大电压都对了没有

网友A:
CPU_VTT_OR的电压是CPU的L40脚供给的。1150的一些电压由CPU内部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_VTT_OR的电压是CPU的L40脚供给的。1150的一些电压由CPU内部供给。

太谢谢你了大噶,我以为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