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97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8-11-19):
请问A1297独显改集显 U9600是不是得i拆掉在飞线啊,还是直接飞线不用拆掉U9600.

网友:
只在A1286上试过可以不用拆芯片,但个别点需要刮线或飞线远点。

网友:
我的一个a1286 820-2850也准备改集显。 没见有案例正在找图纸自己研究。 得了会发个帖

网友:
应该要飞线吧。  苹果的 比较麻烦

网友:
飞线 是必然的   如果有改集显 的BIOS  就好了

网友:
改成集显稳定不?

网友:
免飞线 改集成

网友:
2850改不了

网友:
改集显要飞线   刷BIOS不可能改

网友A:
谁能改2850变集显,那才是真正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改2850变集显,那才是真正的大神,!!!

求教。2850改不了集显?

网友B:
改了效果其实不好的,只能用苹果系统,论坛里面有详细的改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效果其实不好的,只能用苹果系统,论坛里面有详细的改的办法

是不是改了之后,放视频也不太流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