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97 开机暗屏

楼主(2018-11-19):
机器拿来 开机有咚的一声响,但无显示,这款机器大家都知道 ATI 通病,一不做二不休,给他拆了加焊显卡,一个熊样,以为没加焊好,直接拆开重新值球,做好还是一个样,到这我感觉显卡是OK的,然后用手电筒照屏,XXXOOO 竟然有阴影,然后开始查屏供电, 2 ,3 俩脚有3.3V   6.7俩脚也有 38 39 40 也有38V升压电压··换过15寸的屏上去也是一样。 到这里就请大神解答下···条件都OK 为什么还是暗屏···17寸跟15寸液晶不通用?

网友:
碰到过一个a1466。屏不亮 是因为背光短路。

网友:
背光不亮,苹果的 屏线断了,也是这样的的

网友:
用通用恒流板测试下屏灯条能亮不?

网友:
要么屏线  要么背光坏

网友:
升压芯片没有PWM

网友A:
有可能屏线和LED灯条坏了,把B壳拆开检测看看。

网友B:
LVDS CONN A DATA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LVDS CONN A DATA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肯定有的3.3V,升压都有38V 了。。。。屏拿到例外一个机器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屏线和LED灯条坏了,把B壳拆开检测看看。

上半部放别的机器 正常显示···所以不用怀疑屏跟屏线啦

网友:
机器修好了····6楼兄弟说的对 升压芯片PWM 没有电压 我直接拉一个3.3V解决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先查条件    差点人为造成二次故障

网友:
暗屏查休眠啊,别老是盯着那地方搞啊,把那个看电量的那个排线拨掉,量下休眠信号,还有就是键盘如果把亮度调到最低了也会这样的,苹果就这样,亮度可以调到暗屏一样

网友:
升压芯片PWM 拉一个3.3V后,升压出来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