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芯片是通过什么来感知CPU温度呢

楼主(2018-11-19):
师傅们温控芯片是通过什么来感知CPU温度呢。是通过和CPU通讯还是直接放在CPU旁边感受CPU温度呢

网友:
cpu内封装了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传送温度信息让主板知道

网友:
一般连接CPU旁边的热敏电阻来控制,当温度升高,电阻阻值变大或变小(根据使用电阻不同),比如变小的,一端连接温控芯片,另一端连接到地,温度正常时电阻有阻值,正常使用,而温度升高,电阻阻值慢慢变小,直至为0到地,这时温控芯片感知到这一脚电压没了,就会对全版进行断电,实现温控,不只CPU,主板上一般有很多的,也有的直接放到CPU里。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些联想的,每一路CPU供电的电感旁边都有一个小小的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连接CPU旁边的温控电阻来控制,当温度升高,电阻阻值变大或变小(根据使用电阻不同),比如变小的,一 ...

这写错了,不是温控电阻,是热敏电阻,

网友:
现阶段的温控一般都是检测电压高低的多

网友:
记住我说的  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