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AOC E2070显示器满屏虚线求助,LG屏

楼主(2018-11-19):
如题LG的屏,开始是很花点都看不到,测量发现VGL 和VGH不正常,vgh 18v  VGL -1.8v。现在莫名其妙的VGL -7.2V    VGH 28v 电压,现在能显示  但是满屏横线虚线 如图,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LG的屏,不一定是屏电路问题,有的是玻璃基板的问题,那样的话就修不了了

网友:
LG的屏幕品质不行, 建议直接换屏处理

网友A:
LG的屏玻璃基板的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类似的屏,是奇美的,换了驱动板,屏线,最后连逻辑板零件全部换了!最后还是那样子,各项数据基本正常!就是有格子,不清晰!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的屏玻璃基板的问题

给我感觉应该是SM4005 的问题  本来是很花  灰色的乱闪  不知道怎么的VGL  VGH 出来了  就可以显示了, 就成现在这样了,但是没找到SM4005的资料

网友:
屏玻璃基板问题。碰见过一样的,换4005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