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A88XM-A rev1.03不触发维修又一例

楼主(2018-11-19):
来一块ASUS A88XM-A主板。很新,不修可惜。
可惜不触发。通电主板上小灯亮,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插不插CPU供电都一样。
判断问题出在开机待机电路上,先测开机部分电压。
开机针有3v以上,复位有3v以上。待机供电部分3.3、5v都有。有一个三端供电2.8V左右。难道是这里有短?断电打阻值有几K。正常。
下载点位图来看。这里的输出2.5v,这个正常。
直接端接电源绿线,正常供电,摸各处无发烫无短路。
点位图,结合待机条件,先查开机针到IO连接正常,查IO到电源绿ps_on连接正常,按开机针,IO端(36脚)有高低跳变,34脚PRWBTN#无变化。
开机信号没有发给桥,就不会有S4,S3信号过来,就不会有PSON开启电源。(这里说得流畅,但也是查了半天想了半天才想通的)
那就查查IO待机有什么条件,为什么没发出开机信号。
第一个就是RSMRST#(IO46脚),此脚上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SB3.3V,电阻的一端3.3,连IO端1v左右。咦?!不对。这个点电压应该是3v左右才对吧?是什么把他拉低了呢?查点位图,这个脚除了上拉就是直拉到桥了。(我猜)不是IO就是桥内部相关电路了。
此信号先于桥开机出现,这个信号电平不正常,就不会有桥开机信号发出了。

为了证实我的猜想,插电后,用镊子把这个电阻短接,直接给他接通3.3v.接通瞬间,电源风扇转了。
冒险装上CPU,内存.再如上操作,竟然跑码到32.
看来至少证明其它部分还算正常。
我想既然这个RSMRST电压低,我就人为把他的电压抬高。看行不行。
找了颗1K电阻(试了几次不同阻值)把原来这个电阻换掉。换上后测得电压2.1v。

换好,装上CPU,内存。开机。可以触发,码跑到32.
看来触发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来解决挡32的问题。
是不是BIOS放久了,资料损坏?把闪存拿下开,下载同款资料,刷进去。开机。还是一样,挡32.
头大了,网上挡32的资料也相当少。
用表测闪存1脚cs,开机瞬间有拉低动作,看来是检测到内存了,测内存供电1.5正常,内存上拉0.7也有。奇怪了。
休息一会,没办法了,找条新内存试试吧。
新内存装上。跑码不一样了,过一会。开机。正常。
大功告成。
总结一下的话,可以说是:一条RSMARST#电压低引发的不开机惨案。
要说我怎么修好的? 全凭运气。
欢迎各位吃瓜大神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