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0R4E不保存亮度

楼主(2018-11-19):
亮度可以调节 但是重启之后就又恢复最低亮度了  求协助,

网友:
我上星期收到这型号笔记本也是这样      从官网下显卡驱动解决

网友:
我的这个比较呕心,,,驱动了也搞不好

网友:
三星 都需要下载  原厂 按键和显卡驱动才可以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看来下次碰到要留多个心眼.